MIC放大线路请教高手

楼主(2012-05-16):
我使用如下所示线路进行驻极体MIC的放大,接触或者口吹MIC就会出现尖锐的杂音,请高手协助分析。谢谢

楼主:
更新一下:
    使用AP分析输入输出关系发现,输入端信号>30mV左右时,线路输出不随输入变化,即饱和。请教高手找出原因。谢谢

楼主:
补充:MIC输入从JP8端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