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0-180V信号采集问题

楼主:
信号不定期来一个,信号持续时间大约50uS,原来我用一个大约1/50分压电阻,后边跟一个保持电路把信号保持,然后用AD测量。
现在发现信号过小的时候,比如5V以下。分压后就是100m V以下的信号,干扰都快比这个信号大了,测量误差太大。

     现在考虑用模拟开关来分档测量,信号大了就多分压,小了就不分压,看了很多模拟开关的资料,
由于信号持续时间太短,来不及切换挡位。这个方法也不行。

现在想用不同电阻分压,后边用几路采样保持,如图,这样存在信号太大的时候要保护采样保持电路,180V最大信号不知道怎么保护。
大家有什么好方法吗,望赐教啊!!

网友A(2012-05-16):
三个“采保”都保留,然后取其一即可。

楼主:
三个“采保”都保留,然后取其一即可。
引用 网友A:

对,我三路都保留呢,因为对成本不敏感。
但是我怕信号幅度太大的时候,会不会对不分压的那路烧坏,毕竟180来V的电压呢

网友A:
或者是保留适当分压点采保,采样后做滤波或平滑处理(时间容许的话)。

网友B:
如果对输入阻抗没特别要求,可这样:

网友C:
对数放大器

网友D:
我跟五楼想的一样 用稳压二极管或者TVS二极管钳位就可以了。

网友E:
0~180V,分压到0~18V,然后阻抗变换,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直接用12~16位的AD即可,如果高那就三到四路保持放大电路,有保持电路,你慢慢转换,切忌不要用5楼的,因为他改变了信号特性。采集完后记住善后工作,把保持电路给泻放掉,即需要加辅助电路,

楼主:
0~180V,分压到0~18V,然后阻抗变换,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直接用12~16位的AD即可,如果高那就三到四路保持放大电路,有保持电路,你慢慢转换,切忌不要用5楼的,因为他改变了信号特性。采集完后记住善后工作,把保持 ...
引用 网友E:

5L的怎么改变了信号特性呢?

如果能分压到0-18V就没这么头痛了,因为我最小测的信号是300多mV,如果分压1/10,信号岂不变成了30多mV,干扰远远大于这个信号的值了,有时候根本就没来信号,但是单片机给测到了,上报上去了,就因为有很多误测,所以考虑的分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