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v双电源问题

楼主(2012-05-16):
我想做一个正负5v的双电源 给运放用。请问能不能在附件图的左边给一个7.5v输出的稳压电源作为输入供电,然后输出端得到正负5v的?

网友A:
正7.5V,不能通过7905转-5V的,呵呵

楼主:
嗯,看来要搞个变压器重做了!
另外再想请教确认一下,在上面的电路上得到了正负5v后,如果今后需要要单独使用+5v(或者单独使用-5v) 是否可以?因为小弟看到网上有人说是不行的!如果不行的话要如何修改电路使之行的通呢?。

网友B:
地没有参考,不行。楼主不是第一个犯错的人了。前端用变压器的,考虑中心抽头;直流供电的,考虑反转型DC-DC(注意纹波)

楼主:
恢复5楼
帮我看一下,我在4楼的疑问

网友B:
重复,楼主的电路是错的,不信自己搭出来看,负载能力超过20mA的,请提供账号,我汇款请你吃饭。

网友C:
嗯,看来要搞个变压器重做了!
另外再想请教确认一下,在上面的电路上得到了正负5v后,如果今后需要要单独使用+5v(或者单独使用-5v) 是否可以?因为小弟看到网上有人说是不行的!如果不行的话要如何修改电路使之行的 ...
引用 楼主:

在你采用变压器中心抽头成功得到正负5V的情况下,单独取地线和正或负5V使用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