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5-16):
我想做一个语音放大电路。
昨天用TDA2822M和驻极体话筒,普通8欧喇叭做实验,对着话筒吹气,有声音。
说话没声音。请问高手,做语音放大电路话筒和喇叭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谢谢!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同时强烈鄙视那些看帖不回帖的人!

-------------------------------------------------------------------------------------------------------------------
汕头子宫内膜|汕头宫颈不孕|汕头男科医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B:
TDA2822M是功率放大,电压放大倍数本来就不大,你直接接MIC那肯定没有声音啦。你得再接一个前置放方大器。至于你那一个吹气,那肯定有反应啦,这种情况接个万用表,指针都有反应。

网友C:
....
贴图贴真相

网友D(2013-10-10):
上图!
前端可用LM386放大信号(单电源供电)然后直接接喇叭即可!可以不用TDA2822M!

网友E:
我也想做个玩玩 学习了,最好有电路参考参考

网友F:
386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