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信号,5V可以转3.3V吗?

楼主(2012-05-16):
我的编码器是485信号传输的,输出的是0V,5V数据,但接收的单片机是3.3V的,
请问,有这样的485芯片可以接收5V信号,输出3.3V信号吗?

网友A:
分压降一点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详细说明一下可以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请详细说明一下可以吗?
引用 楼主:

即将0~5电压经过适当的电阻分压至0~3.3V左右。

网友B:
我的编码器是485信号传输的,输出的是0V,5V数据,但接收的单片机是3.3V的,
请问,有这样的485芯片可以接收5V信号,输出3.3V信号吗?
引用 楼主:

输出的是0V,5V数据
这就不是485芯片了

网友C:
没见过485输出的编码器,是不是理解错误,把编码器脉冲A,B当成了485总线的A,B?

完全是两码事。

网友D:
编码器输出是OC门的居多吧,通过上拉电阻接到3.3V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422接口,全双工的。打过去时钟信号,马上就有数据返回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因为485的标准就不定义输出的0V,5V的数据

网友E:
输入到TTL转485IC的芯片无需处理,直接接,因为满足TTL信号规范即可,485的TTL输出加一级电平转换即可(最简单的是加一个三极管开关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