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之间的无线互联

楼主(2012-05-16):
我是做声源定位的,初步设想是做几个声源定位节点,以DSP作处理器,再把定位信息传回主机。想请问下定位信息通过什么方式传回主机比较好??

网友A:
去查吧,一些老师教授发表的**,那里有答案,我用的是红外线定位,咱俩的差不多,这个好像就要用到算法了,就看你能找到不了,我花了一个下午再加晚上才找到的,(期间我找到的都是有关的,无关的都下了),我只能说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