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EEPROM的问题

楼主(2012-05-16):
想问一下,那个厂商的EEPROM功耗低啊,求一个超低功耗的EEPROM芯片,最好是SPI接口的。多谢~

网友A:
24Cxx系列CMOS工艺的都是微功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不过你这个是I2C接口的,我已经选了25AA320A,频率降点功耗应该也不大。

网友A:
25AA320A是CMOS工艺的,待机1μA,用于电池供电设备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