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05-16):
(无正文)

网友A:
连一起肯定就不是隔离了,具体看你的系统设计要求,有没有必要隔离,如果要隔离就用单片机驱动光耦再驱动继电器

楼主:
我现在害怕继电器频繁动作,影响到单片机的供电电源,除了光藕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继电器动作时的干扰最严重的是打火(电弧)的辐射干扰,跟隔离不隔离关系不是特别的大,你考虑怎么消弧吧

网友B:
进了就是为了学习

网友C(2012-06-30):
你的电路是强电控制弱电  你也可以用晶闸管来控制  它是PNPN四层半导体结构,有三个极:阳极,阴极和门极; 晶闸管具有硅整流器件的特性,能在高电压、大电流条件下工作,且其工作过程可以控制、被广泛应用于可控整流、交流调压、无触点电子开关、逆变及变频等电子电路中。  控制这块你自己再看看  。
  关于隔离问题,你将24V的负极与电源地直接相连  应该有点问题  建议你将电路分成数字地,模拟地(电源地归模拟地),然后再将数字地与模拟地通过磁珠或者0欧姆电阻相连。   但是作为普通的电子工程师,在低频电路中,很多接地问题其实可有可无,因为就算你按上面的做法做了  你也并不能算出他们到底改善了还是没有效果,你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C:
上面打错了  弱电控制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