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手机充电器,这样实现+-5v,能行吗

楼主(2012-05-16):
把其中一个模块+,与另一个模块gnd相连作为gnd,这样能得到+-5v吧.

网友A:
不能一概而论,若是正宗的产品,里面的AC/DC有隔离变压器的,可以这样做,若是水货,根本就是用一只电容降压的,这样做是会爆机的.
你拆开来看一下有木有小变压器!

网友B:
基本上可以。
做手机这么多年,还没有发现标准手机充电器有RC降压的。
以前是工频变压器,现在都是DC/DC。

网友C:
基本上可以。
做手机这么多年,还没有发现标准手机充电器有RC降压的。
以前是工频变压器,现在都是DC/DC。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到手机上的充电器(其实应该叫作“电源适配器”)没有RC降压的,但直接给电池充电的那种(这才是真正的“充电器”)就有。

网友C:
不建议楼主这么干,因为手机电源适配器/充电器多采用结构很简单的开关电源电路,负载不均衡时电压误差可能会较大。

网友D: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即使是用苹果的原装电源也是行不通的。+5v是流出电流,-5v是吸收电流。两个+5v都是流出电流,你一串联后其中一个就能吸收电流了?

网友E: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即使是用苹果的原装电源也是行不通的。+5v是流出电流,-5v是吸收电流。两个+5v都是流出电流,你一串联后其中一个就能吸收电流了? ...
引用 网友D:

:dizzy:

网友F:
完全可以。

网友D:
拿两个7805串在一起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如果真的能行,那又何必生产出7905呢。岂不是多次一举。

网友G:
11楼真逗

网友H:
11楼说的好啊

网友I:
隔离的,对称要求不高应该可以吧 就像用2个电池可以做双电源给运放供电

网友J:
大一的时候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于是用两个7812试过,发现不可以,两个地之间存在1.2V以上的压差!这说明79系列存在是有道理的……

网友C:
用两个78xx实现正负电源需要双组独立输入,中间抽头型变压器做不到这一点,画画电路图就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K:
不能一概而论,若是正宗的产品,里面的AC/DC有隔离变压器的,可以这样做,若是水货,根本就是用一只电容降压的,这样做是会爆机的.
你拆开来看一下有木有小变压器! ...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T书放心,现在10块钱的山寨手机充电器都已经是开关电源(好像那种单管的开关电源比一个变压器还便宜:))。

网友K: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即使是用苹果的原装电源也是行不通的。+5v是流出电流,-5v是吸收电流。两个+5v都是流出电流,你一串联后其中一个就能吸收电流了? ...
引用 网友D:

8# qq65411253
你应该是单片机IO口看多了,正负电源是没有这种说法的。两个独立电源,以+(-+)-的方式相接就可以变成一组正负电源。衡量电源一般用电压、功率就够了(当然,要专业的话参数很多)。

网友K:
拿两个7805串在一起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如果真的能行,那又何必生产出7905呢。岂不是多次一举。
引用 网友D:

很负责的告诉你,不行!一定要用7905!(呵呵,一开始写了7812,谢谢qq65411253 qq65411253网友提出错误 )。

网友L:
这贴真逗笑死我了

网友D:
正电源是输出电流时电压保持稳定,而负电源是吸收电流时电压保持稳定。只用两个正电源如何吸收电流?
难道这个真的很好笑?如果想笑,请拿出点真东西出来再笑。

网友D:
回复 网友K:

你这种接法只能算2个正电源叠加,电流必定还是要回到最低的gnd。即以最低的gnd为电流回路。而正负电源是以中间为回路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I:

电池可以做正负电源,因为电池可以吸收电流。而开关电源是不能吸收电流的,因此不能做正负电源。

网友D:
回复 网友K:

请你先研究清楚负电源的概念。

网友D:
回复 网友K:

人家需要的是-5v,不是-12v。

网友K:
怎么大家还是纠结在电流吸不吸入这个问题上了呢。吸入电流这个概念是怎么引入了呢?
吸入电流和输出电流的引入是在IO问题上。
吸入电流就是IO的MOS管打开时,最大允许从IO上流入的电流,因为太大了就会把MOS管烧坏,所以所有单片机会给出最大值。
最大输出电流指MOS管关闭时,由上接电阻提供的电流,大小和上拉电阻的值相关,为了减少单片机的功耗,一般这个上拉电阻都比较大,因为IO的输出电流一般都比输入电流小很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电路,会把外部电路接在VCC和IO之间的原因。

对电源而言,没有这个概念。电源用到的知识,就是你们高中学的电位差,电流从电位高的地方到电位低的地方流动。没有吸入、输出的说法,要硬的来对应,也都是从电源输出,输入到设备这个说法,也就是说无论是正电源还是负电源,都是输出电流的。

一个开关电源的GND,我们称为参考地,也就是说VCC线参考GND地电位为VCC。当然,如果我们把VCC设定为参考地,则GND的点位就为-VCC。
把两个开关电源按VCC1 (GND1+VCC2) GND2连接。由于GND1与VCC2相连,电位一样,VCC比(GND1+VCC2) 电位高VCC,也就是我们的+电源,GND2电位比(GND1+VCC2)低VCC,也就是-VCC,我们说的负电源。

能否能这么产生正负电源,成败不是因为什么吸不吸入电流,而是看两个电源是否互相独立,如果不是独立的电源,把GND1和VCC2相连,就有可能在GND1和VCC2线路上产生电流而把两个电源烧坏。而如果是干电池,则不会存在这个担心,因为干电池间都是互相独立的。
怀疑开关电源不独立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输入(220V交流)如果开关电源里头没有变压器(这种开关电源采用电感或电容作储能无件进行能量转化)。如果有小变压器,把它们就是独立的,因为变压器把两输出电源都和220V隔离了。

写得够多的了,如果大家还有疑问,我也想不出怎么去回答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K:

请你先研究清楚负电源的概念。
引用 网友D:

我20多年前已经再用+-15V来制作功放了。可能老了,现在负点源的概念变了。当时用+-电源想达到的最好效果就是,对于功放的两个三极管,都能工作在甲类状态,但又不用设置单电源时的大偏置,有校减低静态功耗。同时,此时就不再需要输入电容和输出变压器了,音质也能提升(呵呵,我时的我是一个音响爱好者)。那时还没有接触单片机。说实在,最近这7年都在开发嵌入式软件开发,没做硬件很久了,如果有什么说错的,请大家指正。

网友D:
虽然我的模电很菜,但是电流的方向还是看得懂的。右边的7900不是吸收电流,那么电流如何通过N管输出的?难道箭头的方向标错了?

网友K:
我无语了,算了,这个贴我不跟了。大家自己理解吧。

网友D:
算了,我也不说了。

网友L:
楼上的,我建议你自己去做个试验。电源流入流出一说你理解的有偏差。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只要是独立(隔离)的两个电源,就能组成对称电源用,跟开关电源、电池没关系。有一点需要明确,是个电源就能输入电流和吸收电流的(当然在允许范围内),吸不了电流,难道积累多了会炸?

网友M:
跟***学的吧?

网友N(2012-06-25):
两个独立的电源是可以串接成正负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