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的触摸按键噪声大如何解决

楼主(2012-05-16):
这个是345芯片带触摸按键,其中一个按键波形噪声干扰很严重(见波形图),想问问啊有什么解决方法,很急~~

网友A:
噪声一般和PCB,外部器件,环境有关,现在这个键的噪声达到了80个计数左右,个人认为可能是PCB布线问题,建议你根据文档里的布线规则检查一下,要使噪声降到50以下,信噪比5:1以上,实在不行,就加滤波,你可以看看这个设计指南。

网友B:
楼主可以考虑下我们的芯片、噪声抑制功能很强,抗干扰非常好,qs_sale1@126.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下,不是很明白这个英文版本的,想知道这个案件周围铺的是地呢?还是防水层?我PCB里铺的是防水层~~

网友A:
你说的是防水设计吗?可以看看这个应用笔记,这是防水的按键设计

网友A:
找了几个中文的,你可以看看

网友C:
太好了,这些资料

网友C:
全都下了

网友D:
版主的资料太给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资料一直很给力,O(∩_∩)O~非常谢谢,我今天找到原因了,是按键的走线和 I2C的线(SDA,SCL)并行走了一段很近,并且,(SDA 和SCL 上各有个1K的限流电阻都放在这个按键底层)按键在顶层,我一个一个实验(电阻改为0,噪声干扰变为原来80的50%,把线引开的效果和两个都为0欧姆效果一样,噪声减少到20以内)还是很O(∩_∩)O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想问你一个问题,那个防水层效果好吗?如果不是很好的话,我想把防水层换成接地层,原来是把防水层引导芯片一个引脚的,如果效果不是很明显,我想直接引导地引脚好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种防水的做法挺有效的,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请看PSoC CapSense触摸感应的防水效果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18593)。主要看你的应用,要是不需要防水的话,也可以不用设计

网友B:
专业的触摸按键设计商:www.nbquansheng.com

网友E:
那些资料真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O(∩_∩)O谢谢

网友F:
收藏了 多谢各位

网友G(2014-01-16):
引用 网友A:
噪声一般和PCB,外部器件,环境有关,现在这个键的噪声达到了80个计数左右,个人认为可能是PCB布线问题,建 ...

斑竹,你好,请问CYPRESS的电容触控芯片方案最大支持多少通道?我们现在产品使用的是IQS316,16通道的。
希望能拿到一个Demo模块测试下性能。

网友H(2015-07-24):
版主,为啥我下载后都打不开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