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网络模块做到-40度有问题吗?

楼主(2012-05-16):
我看ZLG的嵌入式模块做到零下-25度,查了一下,ENC28J60和CP2200都有支持到-40度的型号,网络变压器网上也有工业级的卖,-40度,网络模块不就这两个东西嘛,PHY也集成了的,那为啥做不到-40呢?自己做,放低温箱里测试过了就可以了吧?

网友A:
大哥,钱呀。-40度的器件贵呀。你的想法典型就是中国研究院,不求合适,只求最好。

楼主:
当然是一分钱一分货啦,但达不到要求的节省就是浪费。MOXA就可以到-40,同参数贵了400多,器件能贵到40吗?

网友B:
只要有需求,且相关指标允许(如器件、PCB、焊接、接口插件和线缆等的温度指标),就可以实现。自然,有需求就会有相应的资金支持。

楼主:
我是要用这个东西,现在是先用成品的,后期再自己做,因为有些特殊功能最好做到一起,所以不明白为什么只标到-25度,总共就2个器件,IC和网络变压器,IC工业级和商业级是-40和0度的区别,半吊子弄个-25不知道怎么来的,zlg肯定也不会能做-40就标-25.这样要丢多少订单啊,也不贵啊,工业级网络变压器淘宝上就5块,IC也不差这点,成品售价工业级和商业级可差不只一倍,2百多了,肯定是技术上有原因,哪个器件达不到要求。因为后期我也要做,所以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也能确定我做得出来吗。

网友B:
“成品”整体使用温度范围不仅仅由个别器件确定,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

楼主:
如何考虑呢?因为我就是把我BOM上所有的器件都确定能工作在-40度,就认为整个板子可以在-40度工作了,也没出大问题。当然也要做实验,但参数是设计出来的嘛,所以想听一下前辈指点,还能有什么问题啊?这个应该是真正的经验了,搬个板凳听讲课。

网友C:
看其他条件,如果允许,可以弄个电阻加热。有些户外液晶显示屏就是这么弄的。

楼主:
这个是备用方案。对如何确定工作温度还是想了解一下。

网友D:
元件、制造工艺(包括焊料)、线材。
还有个很容易被忽视的——接线端子,尤其是接触处,-40常常是麻烦的根源。

网友E:
这个太简单呢,直接整一个加热管放里面,如果温度太低了,就加热一下,保证恒温就可以了。

网友F:
不是随便加热就行了,会凝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