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时钟问题。

楼主(2012-05-16):
问题如下: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不外接高频时钟晶振,校准后,时钟精度多少,正常1%    温飘严重5%   ???

单片机还有一个ACLK可外接32768HZ低频晶振
如果不接,可用内部的12K的高精度低频时钟,这个时钟精度多少  ???

网友A:
DCO
常温全压(30°C): 3%
全温全压: 6%

VLO
全温常压(3V): 0.5%
常温全压(25°C): 4%

楼主:
回复 网友A:

TI网站上的资料?    我也上去找找。。。

全压?指的是?

全温指的是??

网友B:
看到过这个答案,大多数430的内部DCO的常温精度都在正负1%,全温度范围5%,RC振荡器受温度影响还是很大的。
如果需要精确计时还是需要用外部的,那精度是内部晶振不可比的,而且温漂也要小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VLO

楼主:
内部超低功耗低频振荡器(VLO)
在推荐的电源电压范围及自然通风条件下的工作温度范围内(除非另有说明)
参数TA VCC 最小值典型值最大值单位
fVLO VLO 频率-40°C 至85°C 3V 4 12 20 kHz
dfVLO/dT VLO 频率温度漂移-40°C 至85°C 3V 0.5 %/°C
dfVLO/dVCC VLO 频率电源电压漂移25°C 1.8 V 至3.6 V 4 %/V

常温常压,误差多少呢

网友A:
Datesheet上的数据 见附件 :)

楼主:
经校准的DCO 频率,容差
在推荐的电源电压范围及自然通风条件下的工作温度范围内(除非另有说明)
参数测试条件TA VCC 最小值典型值最大值单位
BCSCTL1 = CALBC1_1MHZ, 1MHz 容差(在整个温度范围内)(1) DCOCTL = CALDCO_1MHZ, 0°C 至85°C 3V -3 ±0.5 +3 %
在30°C 及3V 条件下进行校准

楼主:
内部超低功耗低频振荡器(VLO)

常温常压 误差没有说。。。

网友B:
这样对比一下就看出来了吧,还是用外部晶振准确的
5# zhl100

网友B:
回复 楼主:
msp430g2231.pdf (1.14 MB) 这是g的资料,你可以查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外用晶振,里面的rc震荡误差太大了    典型值12   最大值20  最小值4  用它做低功耗唤醒  我勒个去   太不靠谱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可以使用DCO进行校准的,这个代码在网上有,你可以搜索一下的!

网友C:
很诚恳的告诉你,G2系列不支持外部高频,这个我问利尔达的技术支持是印证了的。内部DOC的精度是百分之一左右,本人用DOC1Mhz,温度4~30度,频率在0.997到1.008之间。个人的结果,供参考

网友D:
看了楼上各位大虾的讨论,我受益匪浅的啊,DCO我只是用,还没这样细细的去想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