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光模块的兄弟请进来~~~

楼主(2012-05-16):
最近在搞光模块(便宜,才几十块一个),想用光钎+光模块进行串口通信,用 MC100ELT22 芯片把 TTL 转成 PECL(光模块的接口电平),想当然的把单片机的串口经MC100ELT22接光模块的TX+、TX-,光模块的RX+、RX-经过MC100ELT23(PECL转成 TTL)进单片机的RX,光模块的发送经光钎接接受,结果发现根本不行,啥也收不到 ......

因为对光这一块一窍不通,所以请搞过光通信的兄弟指点!应该怎么搞,才能用光钎玩串口通信?

网友A:
先研究一下内部有没有串联了一些电容什么的……

楼主:
这玩意真没研究过,而且因为害怕激光的缘故,不太敢靠近 ........ 还请做过类似东西的兄弟指点

网友B:
您好,首先,欢迎购买我司光模块,我司目前出货量国内占52%以上。具体站内联系。
其次,解决您的问题。
1 光模块大部分都是交流耦合,也就是里面有耦合电容。
2 光模块接收部分,里面的放大器,为了提高灵敏度,有动态门限调整电路 和 自动增益控制电路。其中OffsetCancle 功能导致其有截至带宽,典型为30kHz。
目前1310nm 1.25G 20km的确实就几十块钱,850nm的好久之前就几十块钱了。

激光不要用眼睛正视,我们都是符合FDA的眼睛安全标准的,距离保持30度和半米这个扇形区域。
几毫瓦的功率并不是非常大的。

如果您确实要用,建议您控制各晶振,给发射供信号,然后接收部分直接用LOS信号当信号就是了。从光变化到LOS或者SD的转换时间,典型在30us之内。

网友C:
用光模块进行串口通信??
光模块一般都是百兆或者千兆的,相比之下串口通信速率太低了吧

楼主:
用光钎来传串口数据嘛

232一开始不也只有电脑上有么,现在还不是被大量用在单片机上了

网友D:
有专门的TTL信号驱动的光模块,买一个就好了,分低速和高速的看你的uart 的baudrate

网友E(2016-04-12):
引用 网友B:
您好,首先,欢迎购买我司光模块,我司目前出货量国内占52%以上。具体站内联系。
其次,解决您的问题。
1  ...

你好,你这有原装独立包装光模块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这有原装独立包装光模块吗?

什么意思?

网友F:
普通光模块是不支持直流的,基本上要10M以上到10G以上,你传串口信号是要调制一下的啊
类似红外发送那种调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