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噪声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2-05-16):
最近读的模电书中说到,噪声在整个频带的分布是定值。也就是说噪声大小和带宽有关。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小号经过放大,带通滤波之后出现的噪声大小,可以通过减小带通滤波器的通频带带宽来减小吗?     第二个问题,负反馈对主回路的干扰有抑制作用,但是不能抑制输入信号和反馈网络中的干扰。那么我要减小前面放大和带通滤波器所产生的噪声,可以人为再制造一个负反馈,而把放大和带通滤波放在负反馈的主回路,因此来减小放大和带通的噪声吗?
     恳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这两个问题里的噪声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此噪声非彼噪声。
第一个问题是弱小信号的放大问题,目的是为了获得高信噪比或优质的信号,属于测量问题,此噪声典型的指如热噪声。确实可以减小通频带来减小噪声。滤波器就是干这事的。

第二个问题控制问题,属于自动控制原理的东西。目的是为了完成好的控制目的,比如把人体温度控制在37°,这里的干扰比如是被寒风吹了,人体负反馈就加大热量消耗和循环,比如遇到高温了,加大出汗等等,和第一个问题的所谈论的是两个范畴的东西。 控制的东西不能随便信号通路的带宽,不然响应出问题,达不到控制目的,增大控制误差,当误差超过一定的程度就不只是误差的问题,就崩溃了。

网友A:
如果把第二个方法用在第一个中,是会出问题的,因为输入端引入了其他的输出(不一定低噪),可能还会降低信号比。

但第二个控制方法在第一个测量中也有应用的,因为负反馈会减小测量放大器的失真和拓宽频带,以及测量的准确性(也有称稳定性,但此稳定性与控制中的稳定性又是两回事)。

网友B:
一个是信号噪声,可采用带宽控制来抑制,前提是信号带宽在其范围内(带外几乎没有)。其为带宽抑制

另一个是放大器开环(或所谓的主回路)增益噪声,可通过适当的负反馈抑制(忽略反馈回路噪声)。其为幅度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