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版主:如何设置stm32片内adc实现接近1M的采样率?

楼主(2012-05-16):
我使用库,单通道采样,输入200khz的方波,用软件监控,看到高电平的点有三个,低电平的点有三个。频率升高,采样到的高低电平的点的个数就越来越少,到400khz的时候,采样到的全部是高电平的点。看到有大牛也是使用库,他说能做到1M,不知道他是否测过这么高的频率。系统主频是56M,adc采样频率是14M,采样时间是1.5个周期,按手册上的说法,14M/(12.5+1.5)=1M,如何接近这个数量级?

网友A:
注意输入阻抗。

楼主:
注意输入阻抗。
引用 网友A:

输入阻抗?我用tim1(PA8)生成不同频率的方波,将PA8和PC5直接相连的。怎样计算输入阻抗。

楼主:
里面讲了输入阻抗的问题,以及模拟信号源的阻抗计算,信号源频率条件与源电容和分布电容的关系,大于400kHz,adc转换就不准确了。

楼主:
我用信号源产生的不同频率的正弦波信号,这样应该可以减小输入阻抗,但是采样值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