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2 点阵 1/4上蛇形扫描

楼主(2012-05-16):
16*32点阵,1/4上蛇形扫描,用了一个74hc138,hc04反相器,还有16个hc595,谁知道该怎么控制吗?给点提示吧。。

网友A:
这就是单色LED显示屏的单元板的电路结构,直接移位、锁存、换行,然后不断循环就OK了。还是非常简单的

网友B:
LZ的驱动方案有没问题?

网友C:
虽然矩阵有点大, 但是这个方案里没有什么复杂的地方, 将 4*8的矩阵, 延展16 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