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三极管问题请教

楼主:
各位老师,
   本人在阅读铃木雅臣的晶体管设计时遇到一些疑惑,请解答。
  见附件图中。
  图中输入10UF电容为有极性电容,且右边正左边负,请问,此时输入信号的大小和极性是否有要求,不能高过右边的1.6V静态工作点电压?
  1.6V为BJT的静态工作电压,10UF的输入电容后此电路的输入电阻形成RC高通滤波器,故在输入10UF电容右边存在一本来存在的直流电压1.6V和输入的交流分量的叠加。
  十分感谢!

网友A(2012-05-16):
可以高过1.6V,对应高频的信号,电容是近视为短路的。你自己说的,电容右端是输入信号和1.6V的叠加,左端就是输入信号。因此压差就是直流1.6V,和电容极性不矛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对交流信号放大处理耦合等这一块接触不多,比较陌生。
也就可以这么说有极性电容是指电容两边的直流分量电压高低,即正极直流分量电压高于负极直流分量电压?
  那么这样必须保证输入端直流分量低于1.6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十分感谢!
对交流信号放大处理耦合等这一块接触不多,比较陌生。
也就可以这么说有极性电容是指电容两边的直流分量电压高低,即正极直流分量电压高于负极直流分量电压?
  那么这样必须保证输入端 ...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的直流分量V1又影响不到电容右端的直流分量V2=1.6V, 正常工作时
输入电容10UF两端的电压要基本保持 V1-V2的压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解答!
  我的意思是---因为电容为有极性电容,为保证其施加电压的极性,因此在这个电路里面输入信号的直流分量不能高于1.6V。

楼主:
因为有电容的隔离,直流分量自然互不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解答!
  我的意思是---因为电容为有极性电容,为保证其施加电压的极性,因此在这个电路里面输入信号的直流分量不能高于1.6V。
引用 楼主:

严格说 对与 图中这个有极性电容 当然不能让输入信号直流分量大于1.6V。
不过这种教学电路,一般输入信号就是信号发生器的无直流分量的正弦信号,所以~

楼主:
多谢楼上。
呵呵。如果为纯交流分量,那自然就是左边0V,右边1.6V了---直流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