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又是一个诡异的问题,关于定时器的

楼主(2012-05-16):
我stm32f103 捕获脉冲时,低频发生溢出,为了解决溢出我想查看上溢标志位,但是问题来了,一旦查看溢出标志位就不发生捕获。这我就想不明白了,标志位我查看出来却是是发生溢出了,但是捕获的值却不变了。

网友A:
你能确定操作正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因找到了,是跟ucosii操作系统有关,裸机可以查看标志位。但是想不明白,查看标志位是硬件的关系统什么事呢

楼主:
顺便问一下,解决这种大范围的测频率怎么处理溢出,我现在是通过高低频率档位的方式来测量。但是有个bug就是如果我需要测量的频率由较高频率突然跳过了我换挡阀值,直接进入会溢出的极低频率,就没法自动换挡,有人有其他的方式解决吗

网友B:
呼唤 32 位定时器处理器啊。
用带 32 位定时器的 F2XX 系列;
用两个 16 位定时器接连方式。
处理溢出中断,作为捕获的高 16 位。
强烈反对 “换挡”方式! 因为吃力不讨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 你说的两个定时器相连怎么实现,目前发现计数溢出标记位没法长期置位无法使用,所以无法位高16位提供计数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