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路常识瞬间崩塌,求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16):
http://www.tudou.com/v/cbQ8R5rNnjQ/&resourceId=105511984_04_02_99&autoPlay=true/v.swf

网友A:
求大鸟点拨

网友B:
晕,是在拍电影吗。

网友C:
俺也崩盘了,超人来了

楼主:
额~~怎么贴视频。。。
教我:L

网友C:
1. copy "http://www.tudou.com/v/cbQ8R5rNnjQ/&resourceId=105511984_04_02_99&autoPlay=true/v.swf"

2. 点"高级回复"

3. 粘贴前面copy的东东,ok

楼主:
那人戴一戒指,有人说是不是刘谦改行学电路了?:dizzy:

网友C:
刘谦手上没长毛哦,哈哈

楼主:
有两点疑问,
1.开关过程中,有二极管是半亮和暗亮的,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
2.船形开关不应该是三个脚吗,为什么这个只有两个。

网友C:
花头可能在开关里,开关是定做的,发光管也有可能是定做的,特别长,里面集成了串行控制芯片

单刀单投开关只有2个脚.

网友D:
这个其实就是个障眼法,实际上开关已经不是你认为的开关,LED也不是你认为的LED了 —— 跟魔术差不多,咱们应该好奇的是他如何做到的,而不是认为这玩意超越了电路常识!

网友E:
串联电路,绳子赶细的断,那个内阻大,那个先坏,接着崩盘

网友F:
开关,LED,电池都做过改动了

网友G:
看不了视频,貌似是好多电线弄一起的吧? 见过铜线,比耳机里面还细的

网友H:
与电路常识无关,魔术而已。不要以为“眼见为实”了。:)

网友I:
你大妈已经不是当年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 by 赵本山

网友J:
是不是LED的压降不一样?不同的开关里面接了不同的限流电阻导致?

网友K:
有点意思哦,

网友L:
“是不是LED的压降不一样?不同的开关里面接了不同的限流电阻导致? ”按常识,不是的。

网友M:
肯定是载波,或者是解码

网友N:
恩    不全部是串联吗?开关有的开有的关LED怎么会有的亮有的不亮呢?

网友O:
靠,整个无线感应啊,太强大了!!:lol

网友P:
:funk:很牛气的,根据真相里的视频,发光管并起来的元器件咋看不见?难道是发光管封装好的?

网友Q:
老贴了,人家早就出答案了

所有玄机都在开关里,这个不是普通的开关

网友R:
可能视频经过处理了。

网友S:
开关已不是原来的开关
灯也不是原来的灯
电池不是原来的电池

网友C:
查看密码:    diode

网友T:
回复 网友C:
pai 这里有真相.

网友U:
led用很细的导线和开关并联,视频有剪接,所以就不可思议啦!

网友V:
有两点疑问,
1.开关过程中,有二极管是半亮和暗亮的,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
2.船形开关不应该是三个脚吗,为什么这个只有两个。
引用 楼主:

谁说船型开关都是三个脚的啊

网友V:
到处都是机关啊:lol

网友:
:L纠结了这么长时间原来是这样。

网友W:
估计那个d可以无线控制  并且可以无线传输电能

网友X:
动过手脚的,具体未知。

网友:
开关利用不同的频率控制相应的LED灯.开关和LED灯里面都加了料的,非普通的.

网友Y:
分频技术,不同的开关接通不同的频率,相应的LED下面有带通滤波器,这样就实现了以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