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开漏输出,有办法补救吗?

楼主(2012-05-16):
我用STM32103F 驱动级联16片 74HC595,前面几片可以,后面几片就不对了。驱动是用开漏输出,原来上拉电阻用10k,只有前两片可以,改用1k后,只有前四片可以。后面几片还是不正常,最后改为500R前面8片可以了,后面还是不正常,也不敢再改小上拉电阻了。原因是开漏输出波形上升沿太缓变了。一时又买不到74HCT595。
朋友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不??
软件百分之百是好的,用51或PIC都可以,用LPC2132也可以,为什么STM32开漏输出上升沿这么难看呢???????

网友A:
级联16片是什么意思?STM32的一个IO口同时驱动16个外围芯片,还是只驱动一个外围芯片?

网友B:
太高深了,学习

网友C:
加缓冲芯片

楼主:
回楼上PCB做好了,不好改动。淘宝上买74HCT595去了,真贵呀,一片要2块钱,但愿改了74HCT595能搞定

网友D:
推挽输出试试呗。

网友E:
为啥非要开漏?

楼主:
不用开漏直接用推挽输出效果更差呀。我595的供电是用5V

楼主:
呵呵,谢谢8楼,是噢。为什么非要用开漏?
->为什么5V供电,
我改有3V供电尽然正常了

网友E:
恭喜恭喜,HC595就能工作在 3.3V 嘛

网友F:
我来说说,HC595 请不要买到伟大的**国国产贴牌货!!!否则。。。。呵呵。。。。。,
另 请设置为推挽输出!,去掉上拉!

网友E:
摄像头大王来了

楼主(2020-12-01):
估计楼主是不小心用到只有开漏输出的引脚了,把频率放低试试,级联太多了还是不可靠,改用其他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