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欧3W的表贴电阻都有那些生产厂家?

楼主(2012-05-16):
国外的很贵,而且周期很长。
国内的有两家,说是表贴。其实是绕线式的,不过是两头有两个金属箍。说是焊接时把这两个箍焊上。这实际上只能手焊,感觉很靠不住。并且两端的引线用时要磨掉,量少还不给磨。表贴说法感觉变味!绕线式这样用,简直就是人妖啊。
哪位热心的大侠能分享点信息?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功率绕线的可靠,膜电阻的散热会成问题,对工艺要求较高,功率电阻还是优选传统引脚式的。

楼主:
要做在铝基板上,并且空间很小。
同产品线的其他型号用的是针脚的绕线电阻。

楼主:
要过ISO7367标准。
方案是绕线电阻和TVS管串联。TVS管已经选好。现在纠结的是绕线电阻的封装和生产。

网友B:
27欧,3W这个等级,厚膜电阻比较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