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滤波器的标识符很发送数据的标识符不同,能接受到吗

楼主(2012-05-16):
在STM32 CAN程序中
初始化过滤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发送数据:
/* transmit */
  TxMessage.StdId=0x11;
  TxMessage.RTR=CAN_RTR_DATA;
  TxMessage.IDE=CAN_ID_STD;
  TxMessage.DLC=2;
  TxMessage.Data[0]=0xCA;
  TxMessage.Data[1]=0xFE;

发送的标识符很过滤器的标识符不同,能接受数据吗?
困惑中,该如何设置?

网友A:
你的标识符符合你的过滤规则就能通过,你上面的过滤器设置是全部通过,没有过滤

楼主:
设置为00就是全部通过吗,这个好像数据手册上没看到。我想确认一下如果过滤器设置的是0x55,那么我发送的数据标识符也是0x55,是这个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