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欧3W的表贴电阻都有那些生产厂家?

楼主(2012-05-16):
国外的很贵,而且周期很长。
国内的有两家,说是表贴。其实是绕线式的,不过是两头有两个金属箍。说是焊接时把这两个箍焊上。这实际上只能手焊,感觉很靠不住。并且两端的引线用时要磨掉,量少还不给磨。表贴说法感觉变味!绕线式这样用,简直就是人妖啊。
哪位热心的大侠能分享点信息?万分感谢!

网友A:
到处发贴:dizzy: 去搜厚膜电阻,有TO-220封装的

网友B:
这种大功率的,为什么一定要表贴?如果是厚度问题,用圆柱的,可以在电路板上开槽,把电阻沉下去
另外,一定要用贴片,也可以用三个2512的贴片电阻串起来,2512的贴片电阻功率就是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