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 透明显示

楼主(2012-05-16):
如何在一背景图片上实现一秒表的透明显示。

我把字符显示模式设为透明后,显示就混合起来了,变化的数字没清除前一个数,而是直接叠加在上面了,请问下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每次都重画背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背景图片太大了,每次刷背景图片显示都会闪烁,效果不理想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还是每次刷写存储设备,只是把存储设备的大小设小了,刷写就OK了

网友B:
可以刷局部背景

网友C(2013-05-08):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有没有不用重绘背景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