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 layout 删除铺铜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5-16):
怎么还没人回复我呢?

网友A:
先选中再删

楼主:
会提示self-intersecting polygon
回复 网友A:
(自相交多边形)确定之后又恢复了

网友A:
把你copper的线宽设置成小于你的设计格点大小试试,因为这个涉及到转角间距问题,不行的话你多试几次更改线宽

网友B:
嗯这个错误提示很烦的 我也没找到解决方法。

楼主:
已经搞定了,删的时候先选中select Shapes,然后就可以全部删掉
也不会提示错误
删掉之后重新布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