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问题

楼主(2012-05-16):
uint16 ADCValue(uint8 channel)
{
  uint16 temp;
  //channel=0x30;
  ATD0CTL5=channel;
  for(;;)
  if((ATD0STAT0&(1<<7))!=0)
  {
    temp=ATD0DR0;             //从AD数据寄存器0中读12位数据
    break;
  }
  return temp;
}
问一下,从AD转换得到的的uint16 temp是什么数据,是二进制的还是十进制的??

楼主:
如果是二进制,怎么转化成十进制??

网友A:
:'( ,这问题问得。出来的数就是数据。

这个怎么和进制扯上关系了呢。
temp=0x55的话,
也可以表示成temp=01010101B啊,也可以是temp=85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