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ios 2的问题

楼主(2012-05-16):
要求在一个在DE2 板子上设计一个512 KB SRAM 和 8 MB SDRAM的处理器
指出cpu的最高频率 如果有会的大大 能不能联系下小弟 好几个问题
QQ605984402

楼主:
如果可以有现成的设计 或者 愿意帮小弟设计一下 求联系啊 。。

网友A:
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B:
:)只用过MB

网友C:
过来人强烈建议你放弃NIOS。直接自己弄一个MASTER。

网友D:
还是看情况吧,控制指令很多很复杂,要上操作系统的时候还是要用NIOS的
单纯的数据搬移什么的当然是逻辑控制来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