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芯片不能复位的情况

楼主(2012-05-16):
最近几个月一直在用STM32F103VC VB等系列的单片机,但是一直有一个问题困扰,就是有的单片机不能正常复位,必须重新上电程序才能从头执行,应该算作是上电复位,但是手动复位一直没有反应,片子的其他功能正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手动复位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B:
LZ是怎么手动复位的

网友C:
像是存在未初始化就是用的变量了,可能上电状态是一个固定的可以使用的值,手动复位时是保持最后使用时的值
看看编译的时候有没有提示。

网友D:
你手动复位硬件连接是什么样的啊

楼主:
2# 香水城 按下复位按键,把RESET引脚拉低,进行复位。无论我按下多长时间一直是不能复位,用万用表测量RESET引脚显示是低电平。

网友A:
一直是不能复位的具体现象是什么?

LZ位说:“手动复位一直没有反应,片子的其他功能正常”,没有反应是什么意思?怎么判断的?

楼主:
上图为实际电路图纸,按下复位按键后程序不能复位

网友A:
具体现象是什么?

网友E:
估计是IIC总线锁死。
用了三年半STM32了,RESET变低然后变高内核不能运行的情况一次也没遇到过。
但是I2C总线锁死是复位解决不了的,只能重新上电。

STM32的IIC真是单片机世界里面的一朵奇葩。

网友A:
估计是IIC总线锁死。
用了三年半STM32了,RESET变低然后变高内核不能运行的情况一次也没遇到过。
但是I2C总线锁死是复位解决不了的,只能重新上电。

STM32的IIC真是单片机世界里面的一朵奇葩。 ...
引用 网友E:

如果IIC总线锁死是由于I2C设备引起的,复位MCU当然解决不了!不单是MCU解决不了,任何MCU都解决不了。

网友F:
感觉象是复位下载指示电路的问题,断开发光二极管试试!

楼主:
12# killalljp 与发光二极管没有关系,发光二极管连接与否都一样不能复位!

楼主:
9# 香水城 操作很简单啊!流程这样:1.单片机下载进程序,(我用的是JLINK V8 下载的)
2.USART5串口打印日志输出
3.按下复位按键几秒钟后松手。

这时候单片机应该复位打印初始化的一些日志,但是单片机没有复位,依然执行现有的程序。

网友A:
这样,你找一个不用的IO口,从VDD经过一个电阻接一个LED至这个IO口,在main()的开始初始化这个I/O口为OD输出,输出'0'把LED点亮,在程序运行期间保持LED点亮状态。

当按下复位按键时LED应该熄灭,只有复位后程序重新从main开始执行,LED才会再次被点亮。

通过上述操作可以准确判断是否复位成功;我怀疑你的程序中有问题,不是单片机没有复位,而是复位之后没有正确"打印初始化的日志"。

网友G(2013-12-23):
我现在也遇到这种问题,用的STM32F101R8,内部晶振,启用了看门狗 Iwatchdog,外围电路:有IIC接口的EEprom;有虚拟的IIC接周立功的7290数码管、按键芯片;有控制输出电路驱动继电器;有遥信输入电路(光耦隔离)。后来又在外部增加加入了看门狗ISL88706IB831Z
1.上电时,我按住boot0使为高电平,运行出厂下载程序,我的用户程序不能运行,放开boot0,为低电平,外部看门狗复位,自动进入我的用户程序,数码管显示。
2.但运行过程中,控制输出,控制输出电路带来干扰,可能传到输入电路了。我的产品死机,不能自动复位正常,示波器显示看门狗复位输入脚有脉冲E:\1.jpg

网友H(2016-10-21):
不知道是不是串口串流至单片机,导致单片机处于电压临界值附近,导致无法复位,把串拔掉,再试试能不能复位;或者换一个串口调试助手试试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