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atfs奇怪现象

楼主:
列举文件夹中文件逐个显示可以。先把所有文件名存入数组后再显示不行。什么问题啊!抓狂了!
代码如下:

typedef struct {
    char *file_name[255];
//存放文件名用
    u8 file_num;
//文件个数
}FILE_INFO;

FILE_INFO file_info;

//列举文件
FRESULT scan_files (char* path)
{
    FRESULT res;
    FILINFO fno;
    DIR dir;
    char *fn;

u16 len = 0;

#if _USE_LFN
    static char lfn[_MAX_LFN * (_DF1S ? 2 : 1) + 1];
    fno.lfname = lfn;
    fno.lfsize = sizeof(lfn);
#endif
     res = f_mount(0, &fs);
  //加载文件系统
     res = f_opendir(&dir, path);

     if(res == FR_OK)
     {

              file_info.file_num = 0;

              for(;;)
              {

                       res = f_readdir(&dir, &fno);
                       if(res != FR_OK || fno.fname[0] == 0) break;
                       if(fno.fname[0] == '.') continue;
#if _USE_LFN
                       fn = *fno.lfname ? fno.lfname : fno.fname;
#else
                       fn = fno.fname;
#endif
                       if(fno.fattrib != AM_DIR)
                       {

                               for(len = 0; fn[len] != 0; len++);

                               if((fn[len - 4] == '.') && (fn[len - 3] == 's') &&
//是.s19文件
                                    (fn[len - 2] == '1') && (fn[len - 1] == '9'))

                               {

                                       file_info.file_name[file_info.file_num] = fn;

/*********************这样查找到一个显示一个就可以列出文件列表*************/

                                       GUI_DispStringAt(file_info.file_name[file_info.file_num], 65, file_info.file_num * 20 + 20);

                                       file_info.file_num++;

                                 }

                         }
                  }
           }
           f_mount(0, NULL);
//加载文件系统
/*************这样存起来外部显示就什么都没有显示******************/
//        GUI_SetFont(&GUI_FontHZ16);
//        GUI_DispStringAt(file_info.file_name[0], 20 + 40 + 5, 40);
//        GUI_DispStringAt(file_info.file_name[1], 20 + 40 + 5, 60);
//        GUI_DispStringAt(file_info.file_name[2], 20 + 40 + 5, 80);
//        GUI_DispStringAt(file_info.file_name[3], 20 + 40 + 5, 100);
//        GUI_DispStringAt(file_info.file_name[4], 20 + 40 + 5, 120);
          while(1);

          return res;
}
}

楼主(2012-05-16):
字体不好排

}4BCVLEK0K)@0{@U4Y8BFBE.jpg (53.13 KB )

O_%{UU$JCOD%_9SOVO1X)3R.jpg (72.36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