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阶低通滤波器的困惑

楼主(2012-05-16):
描述:电路为压控电压源二阶低通滤波电路,(详见童诗白 模电第四版 P364)。
疑问:通过Multisim 11.0 仿真,其bode图与理论的不一样(不是有差异,而是完全不同)。
电路图如下:

其传递函数为:2/(1+RCs+(RCs)^2)=2/(1+1e-3s+1e-6s^2);
通过matlab画出其bode图,如下:

通过Multisim 11.0 仿真,通过添加bode控件获得的bode图如下:

问题1:为什么会不一样,电路感觉没有接错啊,以前用bode控件感觉和理论挺接近的。【已解决,单位不一样】
问题2:系统为什么会出现3个零点,从何而来?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A:
324是理想运放吗?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它毕竟还是个运放,即使内部有一个极点,对bode图的影响也不会这么大,至少趋势是不变的,我也换过op07,效果也是这样的。似乎问题不是出现在运放上面。

网友B:
matlab明显不对.
10k和0.1uf组合,截至频率明显只有100多hz

楼主:
回复 网友B:
>> a=tf([2],[1e-6 1e-3 1]);
>> bode(a);
>> grid on
这是我matlab实现,感觉没有错误啊,我也弄糊涂了,还有为什么截至频率是100多啊,如果是一阶低通滤波到很好理解,这个传函为什么一下就看出截至频率了啊,我对这一块理解不好。谢了

楼主:
看半天终于找到问题了,matlab用的是角频率(rad/sec),而Multisim用的却是频率(Hz),经过转换二者基本合理。但是仍有一个地方不懂。
通过Mutilsim仿真可以看出,系统起初有2个极点,然后再是3个零点,最后有一个极点。
疑问:
前2个极点由运放外围的阻容产生,最后一个极点为运放本身的极点,那这3个零点从何而来?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C:
前一个仿真与理论计算相符,
后一个不知所以然,这个软件仿真有源器件经常搞出啼笑皆非的问题来。仿真下无源的倒是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第一个仿真是通过传递函数 画出来的(忽略了运放),第二个,是Multisim自己画出来的(加入了运放的参数)。
我也觉得很奇怪,而且Multisim的激励经常无法控制,明明给的是0-5V的sin激励,输出怎么都是0-10V的sin,搞不懂,多半是因为不是正版的原因吧,呵呵。

网友B:
那是lm324模型不对,
你用opa4277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了,还是不行!其他运放我也是过,趋势始终没有变化(仍有3个零点)。

网友D(2013-03-23):
看帖学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