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读取文本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2-05-16):
大家好,verilog读取文本文件里面的数据,读到数据的末尾应该就不读了网上查了一下,$feof()命令有这个功能 ,当读到数据末尾时,
$feof(<文件句柄>)!=0,其他时候$feof(<文件句柄>)=0;
可是我用modelsim验证的时候为什么$feof()一直为零呢?
附上代码:
module file;
integer file,cnt;
reg [3:0] dat;
reg clk ;
reg en;
reg feof;
initial
clk = 0;
always #5 clk = ~clk;

initial begin

file = $fopen("data_in.txt","r");

feof = $feof(file);

if (file==0)

  begin

  $display("file open is failed");

  end

while(!$feof(file))begin

  @ (posedge clk)

  if(en)

cnt =
$fscanf( file,"%b",dat );

end
$fclose(file);
end
endmodule

网友A:
那你文件是不是空文件呢?

楼主:
肯定不是空的哈

网友A:
从语法上看,我没看出问题。细节除外,我对Verilog只能做到看懂,我要提高。这个放着不说。

我感觉你的读的文件是空文件。或者说你没有放在应该的位置上。

楼主:
谢谢猴哥,我在慢慢摸索下哈

网友B:
会不会跟initial 只执行一次有关?

网友C:
回复 楼主:
feof = $feof(file);

只执行了一次
被读文件与测试文件须在一个目录下

网友A:
从语法上看,我没看出问题。细节除外,我对Verilog只能做到看懂,我要提高。这个放着不说。

我感觉你的读的文件是空文件。或者说你没有放在应该的位置上。 ...
引用 网友A:
看下文件的位置是不是在测试目录下。或者在代码里面加上文件的位置。

楼主:
查了下资料,$feof()有这么一句说明
Fileio supports $feof which V2K does not.  Some functions such  as $fgetc return EOF (-1) but this is not the same.
V2K应该是verilog-2001不支持$feof吧,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们的帮助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