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版主和各位,关于RGB接口

楼主(2012-05-16):
大家好,现在2系列和4系列可以直接驱动 带RGB接口的屏么?谢谢

网友A:
带RGB接口的屏是什么?

楼主:
我是想用来接ssd2825芯片的,然后驱动ip4的屏,ssd2825 驱动接口就要用rbg的接口的

网友A:
对不起,我不懂什么是ssd2825芯片,也不懂什么是ip4的屏,请指教。

网友B:
我也不太懂,LZ普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