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1583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5-16):
我 的电路处理问题,原本产生5V电压的电路,后来zt1583坏了,换上了 电压只有3V多。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我 的电路出了问题,原本产生5V电压的电路,后来zt1583坏了,换上了 电压只有3V多。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查后端是否也有坏的 估计后端也短路了电流增大,造成电压下降

网友B:
这有两种可能。
1、反馈脚上接的分压电阻烧变质。
2、输出脚SW接的二极管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