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三极管问题请教二

楼主:
各位老师,
  依然是晶体管电路设计里的问题,从上午想到下午,蛋疼不已,功力太浅,还是没有想出来。
  图见附件!
  在射随器输入端加入VPP=8V的正弦波,负载加680欧电阻,则输出端将出现如图的削波情形。
  我从直观感觉上理解这种情形为:在正向电压输出端BJT可调节其RCE的电阻来给输出提供足够的电流。而在负向电压输出端,电路只能关闭或者减小BJT的电流输出,其负向电流流过RE然后到地。此时到地电阻为680欧,因此可能出现拉地电流“不及时”的现象,导致削波。
  图三为书上从理论上等效的交流模型解释,有些无法理解。为什么为9.7mA的电流源?

楼主(2012-05-16):
继续上图,怕一次传文件太大。

楼主:
继续。。。。
交流等效图

网友A:
与静态工作点有关吧,静态工作点是不是选的太高了。期待更好的解答办法...

网友B:
9.7mA为直流情况下的射极电流,是根据静态工作点得出的,在交流情况下,由于负载为680欧姆,与射极电阻并联则为340欧姆,在交流信号作用下,射极电流最小为0,故分开来看就是直流的9.7mA输出和交流的9.7mA输入(由于二极管的单相导通性,射极电流不能为负),故射极的最小电压为680*9.7-340*9.7,当输入信号幅值太大时,就出现如图所示的失真情况。

楼主(点评):
在交流信号作用下,射极电流最小为0,故分开来看就是直流的9.7mA输出和交流的9.7mA输入。两年多后又把这话看了一遍。。。。

网友C:
补充:没有C2时,输入VPP=8V时,根据静态工作点,是不会失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先感谢大侠热心解答,再慢慢体会大侠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大侠解答,豁然开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