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电路连接方法

楼主(2012-05-16):
15口接5v电源  , 滑动变阻器改用10k电阻,10k电阻的一端跟2口的5v电源连接,另一端连接3口,1口16口接地,问一下哪块连接错了?
上电之后屏幕只发光(蓝屏),什么都不显示(书上说正常情况下,第一行的5*7点阵都亮)

网友A:
硬件接法没错,是软件问题。

网友B:
把你的程序放上来看看吧,硬件是没问题的,要不就是你的液晶问题

楼主:
谢谢
是电阻的问题  换成两个分压电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