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如何连接?

楼主(2012-05-16):
79f166复位如何连接?

网友A:
数据手册 说是 外部一个电容就可以上电复位

楼主:
电容用多大的

楼主:
还有,怎么连接?

网友B:
低电平有效

网友C:
reset上面接一个104到gnd

网友D:
复位接一个104到GND就可以了。

网友D:
如果有强干扰,建议加一个10k上拉电阻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