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5-16):
PCB在画图时怎么表示出板子的厚度啊????????

网友A:
厚度不用画,直接给加工厂家说明即可。

楼主:
贴片可调电阻的封装有那些啊?谢谢大家.请问大虾们如何从PROTELL99中导出PDF格式的文件啊?

网友B:
厚度只是一个说明吧。。。

网友C:
板子的厚度是你在做PCB的时候和厂家说明的.装个pdf打印机就可以转换了

楼主:
#2 Warning   Unconnected Power Object On Net GND
    Sheet1.Sch GND
我画了张电路图.IC接地的脚画线的时候明明与接地联接了,但是ERC之后总是出现上面的错误,]为什么呢

楼主:
请问我的PROTELL99不能用PCB向导来画PCB板子大小,哪板子的尺寸怎么定的啊

楼主:
请问我的PROTELL99为什么总是出现出错的提示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估计是你规则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