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ds18b20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5-16):
我用18B20都是把电源接上的。
寄生电源我是这样理解的:只是将GND和DQ接入系统,VDD悬空,DQ既是数据接口,又是电源接口。
在不同的时序时刻,他的作用不同,寄生电源只是其形象叫法。
可以参考RFID卡的原理,两者电源处理方式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寄生电源时,Vdd端不是应该接地吗?

网友B:
gnd接地,vdd接电压啊,我正在做这个,不过我的是用数码管显示的!!

网友B:
中间那个脚接单片机就0k

网友C:
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用这个芯片来做呢?测温不是整个NTC就可以了吗,才2毛多钱.:)

网友D:
学校一下

网友E:
支持6楼,看不出它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