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求真相,求大侠指导!

楼主(2012-05-16):
如图音频前置放大,出现如下问题:驻极式咪头不插入,无音源输入,但是输出有“pupu”的有规律的背景噪声,是不是同相放大器的自激振荡?试过接成反相放大器,驻极式咪头不插入,无音源输入,输出很干净,没噪声。电路中C12没焊接。求大侠指导下,看有没有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A:
1,同相放大有共模干扰
2,你这个电路的频率特性不在音频范围内,不具有带通滤波功能。主要原因。
楼主的电路不是差不多调试OK了吗,怎么又搞了个。

网友B:
MIC信号放大, 用一个BJT就可以了. 用NE5532太浪费

楼主:
3# MCU52 这个电路是简化版的,为了说明方便,声音效果还可以,唯一的缺点就是拾音器不接,输出有点烦人的背景噪声……反馈电阻上并的电容调了效果不大

楼主:
4# PowerAnts 电路简化了,就只针对这个问题吧……

网友A:
C8改为2.2NF,再在同相端并个47P的电容看看。

网友C:
同相输入端直流电压由电源经R8、R9分压,会不会由于电源的纹波信号影响到了同相端电压信号,进而影响输出?

网友D:
检查滤波电容,检查音频通道的大电容,用无极性的电容试试。

网友E(2014-10-16):
没看见图啊

网友F:
奇怪,我看不到图,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