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让蜂鸣器音量增大的方法

楼主(2012-05-16):
(无正文)

网友A:
1、喇叭要能承受足够大的功率
2、阻抗越低,越能得到大的功率
3、输出部分使用BTL或称桥式
4、变压器(理论上可以在固定电源电压、固定负载下得到无限大功率)
5、声音谐振腔

网友B:
选择合适的蜂鸣器并加驱动,要求不是很高时用门电路或晶体管做驱动,大功率的需要加音频功放。

网友C:
呵呵,这个我答你,初中研究过,而且很成功,我当时的得意之作,放在自行车上当车铃呵呵。
一般报警器用的压电陶瓷,对压电陶瓷,要它音量大,功率还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电压。把信号把先经过功放,再过升压变压器升压以后再接入压电陶瓷。也可以直接用变压器本身做LC震荡,三极管选个功率大点的就行。我当时做的时候变压器次极电压有一百多V。同时压电陶瓷必须加共鸣腔。

网友D:
单个晶体管放大也行,在压电片两端并一个适合的电感即可吵到你睡不着觉,以前改装过闹钟

楼主:
都是牛人啊,拜读了~技术不是很强,我先恶补下知识先~
我参考的别的电路就是并的一个电感,不过是3个腿儿的,我不太清楚具体是多少mH的,这种的是定做的吗?还是有成品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压电片?是蜂鸣器吗??

楼主:
能看看电路图吗?听着还是不太明白……
回复 网友C:
而且,还需要变压器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声音谐振腔是并联电感的意思吗?

网友D:
声音谐振腔是在结构上做一个共鸣腔, 起声共振作用, 可加强音量, 类似于音箱的效果.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压电片?是蜂鸣器吗??
引用 楼主:

蜂鸣器这个称呼有点泛,有的是无源的(只有发生单元和谐振腔),有的是有源的(包括震荡单元,也就是一接电就响);有的是小型的(电子产品里用的,用来做提示音),有的是做报警器用的(经常达到100分贝以上)。
压电陶瓷是蜂鸣器常用的发生单元。

网友C:
回复 楼主:
初中的实验,电路是从一本防盗电路的书上抄的,找不到了。
你可以到淘宝买一下,然后抄板。才12块一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901653584

网友C:
单个晶体管放大也行,在压电片两端并一个适合的电感即可吵到你睡不着觉,以前改装过闹钟
引用 网友D:

呵呵,如果只是要当闹钟,那就不用升压变压器了。
我当时是做室外的高分贝报警器,有120分贝呢,如果拿来在室内当闹钟的话,不是把你吵醒,而是把你吓醒。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了解了,请问并联电感的感抗怎么计算,是买现成的还是定做的?为什么我看的电路上并联的电感是三个腿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了几个电感试了一下,声音反而更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真的很及时,谢谢高人!一直以来都感觉你很牛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