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5.8升级到IAR6.3发现JLink升级问题.

楼主(2012-05-16):
因为要使用STM32F205ZET6芯片.
今天把IAR5.8升级到IAR6.3,使用STM32F2xx的库,编译没问题.
但在选择JLink调试的时候,弹出[J-Link V4.36F Firmware update]升级的问题.
点升级后,等升级成功,发现JLink使用不了,可能是因为盗版的JLink不能升级正板程序的原因.
但是我要是不升级,就每次调试就弹出[J-Link V4.36F Firmware update]这个对话框.
两个问题能解决其中一个就好:
1.怎么把盗版Jlink升级到V4.36F.
2.怎么屏蔽[J-Link V4.36F Firmware update]对话框.

各位大虾,把你们的解决办法告诉下我,谢谢.

网友A:
4.42b以后才有刷flash刷的不能用的问题,4.42a以前的版本未发现此问题。估计是丢固件了,不是版本问题。

楼主:
固件丢了如何才能刷回来.

网友B:
用keil吧,至少目前4.23下还可以用升级过固件的盗版j-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