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电阻如何能防止振荡

楼主(2012-05-16):
各位老师,
看到一个二级串联的推挽射极跟随器图,图中输入部分标识100欧输入电阻有防止振荡的功能,想了半天没想明白,求指教。
十分感谢!
图见附件

网友A:
这需要结合反馈回路才能分析。此电阻串在回路中主要起阻尼作用。

网友:
改变节点寄生电感电容极点的实部,令振铃为衰减波形

网友B:
射极跟随器输出阻抗在高频区有感性,若负载显容性有可能振荡;基极电阻是用来增大阻尼的,也可以在基极引线上传个小磁珠。

楼主:
多谢楼上。
   若将这部分电路等效,作为一个环路中的一部分。则可认为输入100欧然后接入BJT基极端到地杂散电容,然后射极跟随。则输入端100欧和杂散电容在整个回路中引入了C/(R+C)项表达式。则引入的相位滞后为1/(rscj+1)
这样看,那R越大整个环路相位滞后越多。
   这样貌似加入100欧的作用恰好相反。
   请指教!

网友A:
to 5L:

由于串入的电阻不大,且杂散电容甚小,此相位滞后基本可以忽略。

楼主:
多谢楼上。
算下来应该是不大。
但还是不明白此中电阻是如何防止振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教!
  刚拿出OP的书看了下。OP输出结构与这个类似,都是PULL-PUSH结构,也就是射随结构。OP的输出阻抗呈感性,即随着频率的增加阻抗增加。
  再具体的理论理解暂时没去想了。
  这样的连接就相当于R+L+C串联起来,R为可衰减振荡。
  不知道磁珠如何串?

网友C:
小鬼子的菱形电路,宽带缓冲放大电路。
工作于高频,线路中的寄生应该考虑。
输入引线电感与Cbc//基极对地杂散电容会构成串联振荡。
加入电阻就加大了阻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MCU52大侠!
   考虑引线电感,这个在学习开关电源时有点印象。

网友D:
搞RF的很少啊。
用S在S图上根据无条件稳定准则很容易判断,用低频BODE图不大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解答!
大侠能否用较通俗的语言解释,意思是这个应该考虑在高频段了?低频段影响不大?

网友C:
电路会在W=GM/CBE处发生峰值

楼主:
要理解这个表达式得准备一下,目前理论水平,尤其是三极管理论水平还没到大侠这个层次。
谢谢啊!

网友E:
着是我常用的电路,没发现过震荡啊,一般工作到0HZ~20MHZ,比如,信号发生的输出,但是高频时,会有振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