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脉冲放大问题

楼主(2012-05-16):
超声波测量水深,脉冲频率200k,脉宽500us-2ms ,信号强度8uv左右,放大输出不小于2v,求脉冲信号放大方案。
我想通过ad624作为第一级放大,然后跟VGA是否可行?
请做过此电路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没做过,但应该可行/。

网友B:
不是什么脉冲信号,就是一段正弦波……

网友C:
路过……资历太差了……帮LZ顶一下吧

网友D:
脉冲频率200k,脉宽500us-2ms ???

网友E:
是200kHz基波的脉冲串吧,串宽500us-2ms 相当于100~400个基波,从8μv放大到2v,250000倍,一级放大不妥,用2级放大较稳定.

网友D:
2级都够呛,单级要500倍,还是比较吓人的,那怕是分三级也要63倍,都比较吓人

楼主:
噪声是个大问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信号变换等

网友E:
用ICL7650之类的堑波自动稳零第四代运放

网友F:
不知道楼主超声波前端的模拟部分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G:
仔细观察脉冲上升时间,估算频宽,一般要用电流反馈型视频OP

楼主(2012-12-05):
以及解决,谢谢!

网友H:
“信号强度8uv左右”,是回波信号吧?怎么那么小呢?后来使用什么方案?

楼主:
是回波信号,对数检波

网友(2013-12-31):
我在用着一个200K的超声波传感器也是输出的信号非常小。

网友I:
一般普通的放大器都是可行的,迴波反相放大解调。

网友J:
可以参考倒车雷达电路并进行改进

网友K(2017-04-26):
你好,请问超声波驱动部分如何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