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关闭合前,输出会有5V的

楼主(2012-05-16):
我的思路是,开关闭合前,Pmos管的G极应该是5V,这要Pmos管就不到痛,D极输出就没有电压,下面两个二极管就截止,当开关U1闭合几秒后松开,此时电容C3充电使得Q1导通,G极低电平,Pmos管导通,通过二极管BAT17给电容持续充电,保持Q1导通。
现在的问题是,开关没有合上,Pmos管就有输出接近5V的电压,测了一下G极电压,尽然是不到1V的电压,请问为什么?难道我的理论错误。。

网友A:
漏电流
Q1 BE加下拉电阻

网友B:
错别字太多,开关在哪里也没有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关两端连接在Q1的B极和Q2的C极,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下拉电阻也没有什么作用

网友B:
难道我眼睛花了?还是没有看见开关在哪里。

网友C:
是仿真吧?仿真启动时,电容上可能已经有电了。
将开关做成由一个方波控制的继电器,再让他自动运行看看。
C2、C3上应并联一个较大的电阻。

网友D:
楼主电路很可能是单键开关。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