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导通电阻测量的意义

楼主(2012-05-16):
测量MOS管的导通电阻除了在选定开关时有用,还在哪些方面有重要的意义?
(若手头没有手册,必须自己测量)

网友A:
MOS管的导通电阻(Ron)通常在数据手册上都有,其意义在于表征管子的电流通过能力,Ron 越小则其等电流下损耗越低(或等损耗下电流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