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2-05-16):
最近做了个线性稳压电源,可输出三路直流电压5V,-5V,3.3V,纹波也符合要求。但是测试5V输出带载能力时却发现,负载是20Ω以下时,输出电压便从5V不断减小。20Ω到2k负载时测量输出电压正常,一直是5.07V,没有减小。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三端稳压器LM317的问题?别人给我提的要求是最大工作电流是1A,也就是负载是5Ω时输出仍然保持5V不变,但我现在测的负载在20Ω以下输出电压就小于5V了,这是怎么回事?下面是原理图,高手们帮我看看

楼主:
补充一下,AC9V是变压器输出

网友A:
稳压电路电流增大电压下降是必然的,可以参考手册。只要下降的范围在你设计要求之内就可以了,没有一点都不降的芯片或电源。
要求例如5V(+-0.1V或%5)之类的

网友B:
那你有没有测317前级电压多少,在317上有多少压降
ac9v能否输出317本身功耗+负载功耗

楼主:
但是下降的太多,超出范围了,我接7.7Ω负载,输出电流从0.6A下降到0.3A不再变化,输出电压从5V下降到2.3V。5V.-5V情况基本一样,电压掉的厉害,但测3.3V输出时却正常,7.7Ω的负载输出一直是3.3V,输出电流0.43A也不变。
     今上午测量时,负载7.7Ω,变压器输出正常AC10.4V,LM317的3脚输入电压为11.96V,但是2脚输出电压只有2.6V, 1脚调整端是1.89V。
     是不是LM317有问题?

楼主:
5V和-5V是共用一个地,3.3V单独一个地

网友C:
算一发热量

网友D:
过流保护了吧  不过好像这个是0.5-1.5a的。。。封装?

楼主:
LM317最大输出电流1.5A,封装TO-220.可能发热太大了,我准备先加个大的散热片试试

网友(2013-09-04):
加个大的散热片

网友E:
应该不是过流保护的问题, 我估计前段 AC9V是变压器输出电压下降了, 滤波电容不足导致脉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