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园地]
M0之实践篇1--使用新唐nu link me仿真ldrom

楼主:
第零步,进入Keil 编写代码,编译成功

第一步,Utility -> Nu-Link settings里面,选择LDROM,

回到keil主界面,按 ctrl -F5

出错,

第二步,Utility -> Nu-Link settings里面,选择APROM,

回到keil主界面,按 ctrl -F5
OK

第三步,Utility -> Nu-Link settings里面,选择LDROM

回到keil主界面,按 ctrl -F5

OK

第四步,Utility -> Nu-Link settings里面,选择LDROM

回到keil主界面,按 ctrl -F5

出错

重复第二步

楼主(2012-05-17):
注。keil的版本号:
出错现象

网友A:
Keil的项目,在成功下载后,再次调试,不会再次下载的。

如果再次调试之前,改变仿真器的设定,将仿真区域APROM改成LDROM,
就会造成这个现象,程序没有下载到LDROM里,所以可能会运行错,或者比对flash数据出错。

这个现象,Keil可能是想减少程序下载次数。

将楼上的测试流程里, ctrl -F5的地方,改为
F7, ctrl-F5
先编译再调试。这样可迫使每次都重新写过flash再调试。

楼主:
酒兄的解释和我实际操作刚好是相反,

一般情况下,都是按 F7, ctrl-F5,因为做了小小修改,但第二次下载就出错了

奇怪的是,,必须改变一下仿真器的设定,keil才不出错

也不知道是新唐问题,还是keil问题

楼主:
如果第一步没有出错,书生就不会吃饱撑着,去研究做第二步后是否会出错,...............

网友A:
请问这个程序编出来有多大?我试验下。

网友A:
书生兄,向您咨询一下测试的情况,不晓得能否帮这个忙。
我搜集下来去测试一下,看看情况能否重现:)
主要有如下几个问题:

1. Keil编译时的Build Output输出大小是什么,例如
    Program Size: Code=1160 RO-data=224 RW-data=40 ZI-data=1184

2. 程序配置里,Option->Debug->Use->Nuvoton Nu-Link M0 Debugger->Settings里面,
   选择Chip Type参数 和 Reset Options参数是什么?

3. 测试的芯片是哪个型号?

4. Nu-Link for Keil的驱动,版本是v 1.18.5320的完整安装吗?
    http://nuvoton-m0.com/forum.php? ... &extra=page%3D1

楼主:
答酒兄,我测试的时候,LDROM 用的是新塘的M051 ISP_src_V2.3, uart 版本,这个版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测试的芯片用的是M0516LAN,debug时候设置 chip type, m05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