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与0V的区别?

楼主:
对于这个问题,我虽然知道他俩肯定不一样,但是又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网友A(2012-05-17):
所谓的地是电压低电位的参考点,他没有明确数值,一般以0V为地
这个根本没有明确的概念,你就记得是电压参考点即可

而0V是一个电压大小数值,可以是高电位,也可以是低电位

网友B:
“地”电位狭义指我们脚下的大地电位,这是地球上所有电器设备(或电路)的绝对参考零电位。如果将参考电位定在“地”电位上,则电位0V就表明和大地是同电位,这是电位的“绝对”概念。

如果考虑的是电位差(如A~B两点间的电压),则所讨论的就是一个相对的电位概念。这里,可以任意指定一点为零位(如A点),如此则 Uba = 0V 表示 B 点和 A 点同位。

网友C:
很多人说不出来

网友D:
楼主,右边0V是不是地?

网友D:
电路中并非所有的0V都可作地,OCL的输出中点,在作直流闭环伺服的情况下可控制在mV级,但这里绝对不能作地。
比如说,供电+/-30V,中点电压是1mV, 我们不能说中点是地,供电+30.001V/-29.999V。
==================
通常,电子设备把单电源的正极或负极或双电源甚至多电源串联的某个中间节点作为地。

网友E:
我只知道地不一定,只是一个参考点,来分辨一个高低电压,我可能是错的

网友F:
“地”是信号参考的概念来说的,0V是电压值,你说一样不?原来晶体管收音机,有用电源+极来做GND的呢。

网友D:
作为参考点, 必须能够吸纳足够多的电荷而"不改变"自身电势, 这好比水位, 在一定的时段内, 平均水位最稳定的安静的湖面, 再差一点的是池塘, 再差一点的是一桶水, 然后是一杯水, 如果我们往上面的水体中加或减一滴水, 水量越多的水体, 水位变化越小. 在电路中, 容纳自由荷最多的网络或节点, 就起着一杯水, 或一桶水, 或一个胡面的作用. 电路中的地, 尽量选大块的金属, 什么地方最大? 答案是电池, 是供电回路的正极或负极, 是机壳, 是大地.

那么有人吃饱了撑的难受, 要在功放的中点网络上接一块1吨重的铁块(自由电荷比电池极板多了吧), 功放用电池供电(10公斤), 信号源用小小的MP3, 这一吨铁不就成地了?
那也是可以的, 把信号源的当成是差分输入分析, 供电也在不停地变化的就行了.
实际上, 应用中没人这么干, 所以也就不存在这种分析方法.

楼主:
9# PowerAnts 蚂蚁,学习啦,真的是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