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ADC驱动输出的差分滤波器问题

楼主(2012-05-17):
请问下,我在单端输入差分输出的ADC驱动电路中怎么对输出的差分信号滤波,如果设计滤波器(有源滤波器)的话,是不是每一路都得设计一个,每一路差分信号是不是视为一般的单端信号来进行滤波?

网友A:
“是不是每一路都得设计一个,每一路差分信号是不是视为一般的单端信号来进行滤波?”

不能这样做,必须考虑两差分线间的滤波。可参考各类“差模”滤波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