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池供电方案

楼主(2012-05-17):
现在有一个手持仪表的设计,整个系统需要3.3v电源,最大功耗大概不超过5mA,需要电池供电,现在有两个备选方案,不知道哪个好或者有没有更好的?

1、用三节1.5v电池供电,然后选用LDO   TPS78233;

2、用两节1.5v电池供电,选用DCDC(这个不知道选哪个型号的好...)

3、求更好的方案...

基本要求就是功耗越低越好~

网友A:
三颗电池+HT7133 搞定
7133 满大街都是而且很便宜的 静态功耗3uA 比你TI的便宜很多哦

网友A:
另外如果要用7133
我觉得你用9V电池最好

网友B:
1、用三节1.5v电池供电,选用LDO -----BL8064 3.3V--静态电流只有1uA,封装SOT23-3或SOT89-3,性价比高。
2、用两节1.5v电池供电,选用升压DC-DC----BL8530 3.3V--静态电流4uA,开关频率350KHz,效率高。封装SOT23-5,SOT89-3。

网友C:
3串电池降压设计比较好
充电部分和3.3V输出我这边有电路可供参考
需要请加401575712